下面的这张图应该是电池的放电电路,那么PR2,PR3,PR5,PR ...
下面的这张图应该是电池的放电电路,那么PR2,PR3,PR5,PR7主要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11-14):
下面的这张图应该是电池的放电电路,那么PR2,PR3,PR5,PR7主要作用是什么?
ACOFF应该是EN发出的吧!
如果那么朋友能详细的解释一下这张图上的电路工作流程,小弟我真是谢谢了。
电池

网友:
首先告诉你这是保护隔离电路,不是电池放电电路。PR2,PR3,PR5,PR7是限流电阻,之所以采用四个并联可分散功率,节省空间。ACOFF高电平时PQ1截止,切断适配器输入的电压。

网友:
这是仁宝点火回路的预供电电路。 电阻串联分压并联分流。 ACOFF是低电平的 由EC发出。是强制电池放电的,一般都是低电平的。

网友:
这叫点火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