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头疼的机器啊!!!

楼主(2014-11-14):
三星RV411  I3的机器,客户说是进水了,拆开一看,果不其然触摸板下面进水了,清洗了下插电0.23A,短路了,待机芯片51125发烫,换掉,插电0.067,还是偏高啊,看来还有短路的地方,顺着进水的地方开始测,测到内存供电51117外围不正常,直接换了个,待机0.012,待机正常,上电电流0.8--1.2有时候到1.4,没有跳变,不过内存,求大神指点!!!!!

网友:
内存供电仔细查查,也许还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试试呢?是不是进水把内存也烧了?

网友:
上次也修了一个 三星进水的 机器  不触发修好后  不跑吗  修了半天 没有图纸  就放弃了  不敢乱杀呀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BIOS有没有波形

网友:
我的进水 待机大,换了51125 51117 能触发,能正常跳变,但是不显示,搞伤了

网友:
有点位图的上一个,我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吊件了

网友:
三星的进水机器,貌似真的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