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的接法

楼主(2014-11-15):
网线的1、2、3、6为铜丝 即白橙 橙 白绿 绿 只要这4根通就能上网 看一下最新的路由器rj45接口 就这4个触点 应用10m/100m网络 其余4根 白蓝 蓝 白棕 棕用不到 按照568A标准 或568B标准 网线水晶头接法
网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交叉线,一种是平行线。
交叉线的做法是:一头采用568A标准,一头采用568B标准
平行线的做法是:两头同为568A标准或568B标准,(一般用到的都是568B平行线的做法)
568A标准: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568B标准: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在千兆网中 要求8根全铜 应为需要8根全部接入。

网友A:
我想问一下1000M的与100M的网线是不是一样的接法,这个真的还不会没有搞过,一直在工厂上班真的没有机会弄这个呀。

网友B:
网线有超几类之说应该如何选?

网友:
学习了,我一直用568B平行线的做法,还不知道有第一种接法!

网友:
这个得学习,平常还真的用得着!

网友:
这个网上有很多,制作时自己一定要搞清是交叉式,还是平行式。

网友:
好的,我就要这个

网友C:
我们一般用1236这4根绿和蓝的数据负交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线有超几类之说应该如何选?

目前好像是有超7类的吧,有闭屏效果。不过普通家用,没必要

网友:
一般来说用超5类就可以了

网友:
568B平行线是常用的,交叉线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
接法不同用法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1000M的与100M的网线是不是一样的接法,这个真的还不会没有搞过,一直在工厂上班真的没有机会弄 ...

是一样的,我在机房里,普通全铜超五类线,统一是用586B的接法,只要8根线都齐全,没有错乱,就能达到1000M,其实超五类和6类只是在长距离才能看得出差别,我们在机房里十几米的用五类,基本没有影响这千兆的速度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
四线接法。挺好。

网友(2015-02-10):
这个我以前管理机房时做过,都是用568b的,当时一次做几十个机子的水晶头,手指都要磨出泡来了,这个顺序太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用1236这4根绿和蓝的数据负交叉

100m的网络要接齐8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