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4-11-1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25,故障是按开机键,不开机,电池不充电,没有任何反应。拆开看没有修过,开关键上只有一脚有2.97V电压,测得下图,不知如何下手了,求师傅帮忙!

网友:
是不是D95280坏了?

网友A:
插电后,电源接口的等亮吗?

网友:
通病吧,自己看看

网友:
量一下3 5V正常不?

网友:
按时序查,,公共点,待机芯片。EC条件,南桥条件等。。。

网友:
哈哈 多半没过隔离保护啊   你还是找个图纸看看吧   公共点没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后,电源接口的等亮吗?

插电后,电源接口的灯是亮的

网友:
电压正常。

网友:
待机  保护隔离 充电芯片

网友:
通病,把那个D95280换了。

网友:
先换IO  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