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输入电压检测电路吗?

楼主(2014-11-15):
上图中是输入电压检测电路吗?PR10和PR15是分压电阻,PR13呢?
PR4和PR6还有PC5,它们又组成了什么作用?
PD3是稳压二极管,那PR16,它起的作用又是什么?哪位仁兄能否帮我解释一下
LM393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看主板中,PR4和PC5根本就没有用,只有PR6,请问很多主板中为什么会省去一些元件呢、

网友:
这个是滞回比较器,至于工作原理,太复杂了,一两句说不清楚,你百度一下滞回比较器看能不能参透吧!个人觉得,能理解滞回的意思就可以了!

网友:
PR15与PR13并联,然后与pr10串联分压

网友:
知道这么多干嘛,知道的输出电压不正常时是会快速修复出正常电压就可以,不然讲一只339讲上一年都讲不完,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的,又从哪个地方提取材料,要怎么提取,用什么设备.....没完没了?

网友:
这个你要看他正常不正常就对了么

网友:
这是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xuexile学习了   我也不懂

网友:
  兄弟,这是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墙头草!有点意思哦。。

网友:
PR4 PC5是将1部分信号反馈给3使PU1A工作稳定。

网友:
只能告诉你有一个电阻是墙头草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