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换主板问题?

楼主(2014-11-15):
本子的主板坏了。要换主板。新主板上 有没有CPU呢?

网友A:
有的板子CPU可从U座上拿下的,就不包含CPU
有的板子CPU是BGA焊在板子上的,那就包含CPU

网友:
你最起码要把机器型号发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板子CPU可从U座上拿下的,就不包含CPU
有的板子CPU是BGA焊在板子上的,那就包含CPU

我想从网上买一块主板 自己换。 如果CPU是可以拿下的。重新安装后需要抹硅脂。这硅脂用普通台式机上的行吗?

网友:
导热硅脂就行,台机本本一样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修电脑的啊,你都想换还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修电脑的啊,你都想换还不知道啊

我是卖电脑的。 一般电脑坏了 我送市里的维修店。可是这样又贵 又耽误时间。所以想自己换。

网友:
二楼解释的精辟啊!!!同意。

网友:
有的板子CPU可从U座上拿下的,就不包含CPU
有的板子CPU是BGA焊在板子上的,那就包含CPU
不过没有学过维修的最好自己别弄

网友:
看楼主好像还是个小白啊

网友:
有的有 有的没有

网友:
不建议你自己买主板 自己换,某宝上买的主板,10次有6次 都是坏的,主板都是维修好的,问题多,,,

网友:
那就买一个CPU呗     算下来还不如直接换一块主板呢

网友:
自己换?别开玩笑了...就LZ现在的水平,只能装装系统什么的...
劝君不要自己搞了,花点成本买省心...

网友:
坐等楼主悲剧

网友C:
楼主是非专业的吧

网友:
有CPU的或没有CPU,喜欢怎么买就怎么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非专业的吧

应该是专业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