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Travel Mate3240 U盘进PE卡死

楼主(2014-11-15):
新手求大神给点思路 宏碁3240开始进系统windows进度条的时候蓝屏 然后顾客自己进PE在现实系统读入内存中的时候卡死
然后送修我这里 内存换过CPU背部电容全部换了 U盘 启动 光驱启动都换过
我是不是需要换CPU试试 或者其他的处理办法 求大神给个思路啊 静等

网友A:
给你个方法,试试安全模式行不行,或者将外设全部取下,GHOST试试,多用几个GHOST版本

网友:
硬盘取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方法,试试安全模式行不行,或者将外设全部取下,GHOST试试,多用几个GHOST版本

外设全部去掉了 还是不行  CHOST也换过多个了

网友:
试过 感觉主板问题

网友:
坏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哪路电压不稳定呀,

网友:
不是吧,连CPU都没有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