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有搜索无线网的功能。

楼主(2014-11-15):
为什么有人还要安装 WIFI连接之类的软件呢?是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
额额额额

网友A:
  人家装的是找没密码和公开密码的或者用CMMC  UNICOM CHINANET网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装的是找没密码和公开密码的或者用CMMC  UNICOM CHINANET网络的

CMMC  UNICOM CHINANET网络   是什么?

网友B:
第三方连接软件带特殊功能比如软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方连接软件带特殊功能比如软路由

什么叫软路由?

网友:
就是可以非常简单地将手机信号(3G或GPRS都行)转换为WiFi信号作为热点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