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31芯片

楼主(2014-11-15):
各位   谁修好过  95831跑马后的那组电压  ?       我遇到两台    都没有修好        换了芯片也不行        很无奈啊

网友:
95831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个值得探索阿。

网友:
CPU供电IC

网友:
  你探讨了?

网友:
换芯片不好看看是不是缺件了   按时序

网友:
95831是tps的还是?会不会是pg短路

网友:
你指的上集显供电吧!

网友:
看得我不明不白

网友:
bios 刷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