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两天雷劈的E40

楼主(2014-11-15):
(一)一台E40待机0.1并且不能触发
  一台E40待机0.1并且不能触发,这电流一看就笑了都是来钱的。拆机直接找到待机芯片ISL6237这个版号是GC5广达的 那么他的待机3V  5V应该是直接出来的。实测5V_AL  3VPCU   5VPCU都正常,既然都正常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引起待机电流偏高,平时经常分析图纸就很快能找到故障,首先这电流0.1绝对是偏高的 那就说明是有微短路的,待机电压去到的地方无非就是网卡,桥,但是在广达里面3VPCU  5VPCU是按下开关后S5_ON出来后才会进到桥,还有一路进桥的就是VCCRTC 因为电池电量3.0V基本是满的而且客户送来机器的时候并没有带锂电池 所以这一路也不可能短路原理大家都懂得,所以桥的可能性比较小了到这时候我直接测的就是网卡,果然网卡还没测呢就很明显感到发烫了,啥都别说了先拆掉吧

  这个网卡是8111DL,拆下来先不要急于装上去,等待故障都排除后最后安装,拆掉网卡待机电流0.014属于正常范围 但是还是不触发,好了广达时序没啥可说的相信大家都倒背如流按下开关 我直接测DNBSWON有3.3-0-3.3的跳变 说明EC这边基本排除了其实我这是偷懒为了快速维修就先挑重点来测,这个机器以前修过桥被动过看图:

  周围的焊膏足可说明一切,测32.768晶振两端0.19和0.23很正常,于是风枪先预热一下HM55,再次触发直接亮机了,为了负责还是上BGA在加焊一下吧,下面来装这个网卡

  右边是新的 左边是拆下来的,像这种芯片我是不用烙铁的 就算是新的也不用上锡的能不能用风枪搞定就是看你焊接水平了下面是焊好的

  风枪直接就可以搞定在晒亮机图这个E40我分享一下技巧就是如果你怀疑是BIOS资料损坏引起不亮那么你可以吧PCH的BIOS芯片拆下来做个测试就可以。放心绝对亮机

(二)E40待机0.15网卡显卡显存维修
  一台E40待机0.15 能触发电流两次跳变到1.4就不动了,首先待机绝对是偏高的 不亮很可能是显卡问题 也可能是待机偏高有短路引起 所以先修待机短路由于昨天刚修一个E40待机偏高是网卡遭雷劈,这台十有八九也是一样的拆机检测手摸网卡8111DL果然待机就巨烫,拆掉后电流恢复到0.017 正常了,案例见上面的E40两个都是遭雷击网卡短路
  触发后还是老样子跳变两次到1.4就不动了,拆掉PCH的BIOS还是老样子 所以排除BIOS资料的问题,这个机器拆掉PCH的BIOS的可以亮机的, 拆BIOS芯片来排除资料是否损坏这个可是绝招哈。一看显卡是216-0728018这货淘宝平均价格150左右坑爹的货,先用风枪吹了一下然后触发后电流直上1.8亮机了,这个是带黑胶的这种黑胶上BGA加焊效果反而会更糟,所以采取的措施是拆下重植。现在拆这种黑胶不敢保证百分百起码百分之九十成功,论坛上说灌酒精,重复做BGA等等措施我反正是一个都不采取,论坛上效果确实是有的,我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本人脾气太急,嫌那些办法拆取芯片时间有点长哦,我都是一次性撬下来的,这个请不要找捷径 自己多练习多钻研即可,请看图:

  清理焊盘也是力气活但是更加要小心否则后果很严重,掉两三个空点是常有的下面是清洗后的显卡:

  值球 BGA这个不多说,装上显卡高高兴兴的试机,触发后电流0.13就掉电了,是短路。。。。。。。。。是我把显卡做坏了吗,一测显卡上的电容有几个是短路心想就不对好久没有做坏过芯片了怎么偏偏这个就坏了,那也没办法拆掉在检查吧拆掉显卡再测显卡不短了,嗯显卡没短这就对了。。。。找到图纸测量是1.5V短路了,肯定是显存做BGA没做好保护短了,头大的是烧鸡竟然没有任何反应没辙了一个个拆吧 一共四颗 连续拆掉三颗不短了 就是他了。

  图2右边的一颗短路 连显存也是黑胶,用风枪拆的要用点力哦要不然拿不下来
  下图为装上去的显存 同样是风枪安装

  带黑胶的 不多弄点助焊剂心里不放心哈,焊的时候注意显存的一脚左右两颗是反得不要闭着眼一气呵成就焊上去 等检查的时候就要傻眼了,三颗显存焊上去 最后显卡再次BGA 试机电流只上1.8亮机最后安装网卡测试一切OK,修这个没啥理论含量 就是考验动手能力

网友A:
楼主的BGA技术到达炉火纯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BGA技术到达炉火纯青

抬举我了  这都是咱们维修人的 基本功

网友:
我正在学习呢?

网友B:
楼主标题要改一下啦   刚开始我以为  雷击的E40   修了2天   进来看 原来是修了2片E40   我还以为有啥曲折的维修呢

网友:
BGA技术到达炉火纯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标题要改一下啦   刚开始我以为  雷击的E40   修了2天   进来看 原来是修了2片E40   我还以为有啥曲折 ...

我也纳闷呢   这是 版主帮我发的本来是两台  一看怎么成两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纳闷呢   这是 版主帮我发的本来是两台  一看怎么成两天了。。。。。。。。。。。。。

哈哈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机器还有什么没有修过的

网友:
你是真有耐心啊

网友:
两天雷劈?是被雷劈了两天吗?好坚挺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机器还有什么没有修过的

注意看 这是两台 都雷击,第一个换网卡 PCH虚焊(不知什么时候被加焊的)  第二台换网卡 显卡虚焊 并且失误显存也加焊短路

网友:
做这黑胶的过程详细说一下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