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是显示器屏坏了吗?

楼主(2014-11-15):
这是屏幕坏了吧
显示器
屏坏

网友:
用驱动板测试一下,有时候不是屏坏,却看着就像屏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屏线吧,但屏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通用驱动板测下~~~~

网友:
修显示器最好有一套通用的驱动板可以带换一般大部分显示器。这种可能是平坏了,不过最好用驱动板代换一下,比较稳定。

网友:
看着屏的几率大点

网友:
套板试下屏 这个现象应该是问问题 屏问题

网友:
量一下屏的几组电压正常不,不会量论坛里有

网友:
不一定,这个要用其它板子来试一下

网友:
很多认为屏坏了,,,其实不是, 屏线问题或者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简单查查,,屏线,驱动板很有可能是屏坏

网友:
这情况 可能是屏电路哦,没事可以研究下

网友:
先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看起来屏坏的几率大点吧

网友:
这个屏的事 应该是可以修的

网友:
先点屏试下,这样才能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