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364WA花屏,上下高亮,图像上下跳动,并带有色条

楼主(2014-11-15):
联想L2364WA花屏,上下高亮,图像上下跳动,并带有色条,电源板电压正常,怎么判断是驱动板坏还是逻辑板坏呢?
联想

网友:
要想知道驱动板是不好的用通用的驱动板代换一下,就不知道了吗?

网友:
用套板带一下 不是屏问题 就是驱动板

网友:
不会点屏吗

网友:
老实点屏判断吧

网友:
找个通用的代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最后结果是什么情况?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