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bw 插VGA线黑屏

楼主(2014-11-15):
原机亮一下就灭,更换灯管后,插上VGA线就黑屏,拔掉VGA线屏幕有背光。请高手回答。

补充内容 (2014-11-23 10:35):
图片马上上传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有通病,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换一个

网友:
换二极管在不行 就刷个程序

三星2243bwx plus.rar

网友:
刷程序吧。。。。。这种事三星的通病。。。。

网友:
刷程序不行的话就查VGA母头,打RGB的值还有行场的值

网友:
顶,常逛论坛有很大好处,别人的一句话说不定就是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