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打坏的笔记本维修 联想G43A

楼主(2014-11-15):
     用户拿到铺子里说笔记本雷打坏了,200元以下修不好就不修了.我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到0.07掉电.拆机测公共点7欧,测显卡供电电感也是7欧.上管击穿,下管控制级对地为0欧芯片也坏.无赖上淘宝买了一个,等了两天到了换上.上电0.3,cpu无供电,查条件3.3v开启到了,芯片损坏.再说显卡供电貌似1.45高了图纸上没标电压值.测反馈电阻3.9k变成5K并上一个电阻.电压到1.18感觉好了.cpu供电芯片换了就好了.输出1.5v.它还不跑马,一测没有复位,测北桥供电没有,追电路原来是一个线性稳压管不工作了.找了一圈料板没找到此芯片,那就只有短接供电.上电跑马亮机.风扇不转改成长转.硬盘识别不到,换个硬盘好了.修机到此结束. 各位大神加点分嘛,谢谢你们.

网友:
问题 还真是不少哦

网友:
就是嘛,真吭啊

网友:
都换硬盘了,成本都不止这个吧,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