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4-11-15):
是什么问题呢。 是屏坏了吗

网友:
花屏不一定是屏坏,换重新拔插一下屏线,如果不行的话,需要检查驱动板和逻辑板电压

网友:
上楼的维客说的很对的

网友:
楼主倒是发个图片看看嘛

网友:
花屏一般是 屏线 驱动板 屏本身

网友:
怎么还没上图,要有图有真相才成

网友:
没有发图  大家没办法帮你哦

网友:
点屏才能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问题。

网友(2014-12-15):
检测屏线  驱动板,

网友:
屏线用胶带贴住就好了

网友:
先把LVDS屏线用手上下活动(压.抬)一下
如故障消失
用酒精清洗屏线接触面(有些屏线必须换,不然一段时间后,会反复)

网友:
屏线坏了,驱动板问题

网友:
能发个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怎么花,可能是驱动板,屏线,或屏,一般是屏线没接触或接触点氧化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屏本身   屏线   驱动板都会

网友:
换根屏线试一下  如果不行就找驱动板试一下点一下屏

网友:
点一下屏不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整个万能的看是不是屏问题 在具体修

网友:
显示器花屏的原因多着呢!屏,屏线,驱动板引起的,逻辑板供电异常,高压板打火等。

网友:
上图片呀,这样不好讲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么

网友:
花屏要不换频现,要不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