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2000 D3 版号V30SIX LDO5V 拉低 无法触发维修 OZ815待机芯片

楼主(2014-11-15):
论坛里面有这块板子的维修帖子,但是始终无法解决LDO5V过低的无法触发问题,单独测量ldo 5v,是不短路的,待机电流0.007a,ldo5v  1.22V vref基准无电压,根本不像是后级短路,查看图纸,所有和ldo 5v相连到地直接全部有高阻值电阻隔离,所以不可能是ldo 5V负载短路。换芯片根本没有用,还是电压低起不来,只能采取烧机法,因为ldo5v的输出不依靠任何开启信号,只要有vin输入就会输出,所以冒着烧芯片的危险还是烧了,电压开到5V,直接烧,电流有200ma,这个电流明显大了,一般ldo5v,都是不超过100ma的,摸主板,发现pq3有点微热,就是1.8vs上管,测量pq3,发现公共端为5V,有点奇怪,拆除pq3,还是有150ma的电流,在摸主板,pq5微热,测量发现g级5V,断电测试发现GS短了,拆掉pq5,通电,不短了,查看主板和图纸,发现1.8Vs,下管有2个,主板只装了1个,看来设计人员还有留有余量的,为安全期间,换上2个下管,通电19V,待机还是只有0.007,不过ldo5v正常了,vref基准也正常了。看来烧ldo5v把芯片烧坏了,在换一片新的,ok,待机出来了,正常开机。

网友:
ji shu bu cuo

网友:
buhao yi si shu ru fa hua le

网友:
xue  xi le  xiexie  fenxiang

网友:
lou zhu nali uexi de ya

网友A:
那意思还是后级引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意思还是后级引起的了

5vldo 串进到了1.8V下管的G级,下管G级与S级微短,二极管档测量值56左右,等于是5Vldo经过一个二极管后短路,所以直接测试5vldo是不短路的,实际通电就会微短保护。

网友:
我有一台和这一样的,zo815芯片针脚。1PIN 0.9V .2PIN19V.6PIN 0V 16PIN 1.1V
不知道什么问题

开机按键电压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