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X 求助啊

楼主(2014-11-15):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整机,只有板子,这个板要插键盘才能有主供电过隔离,这个问题是PR633取掉就可以了,触发电流0。03  是没有显卡,这个板不插显卡就0.03,借了个显卡现在是的1.6不跑码 ,试了好几片主板都是这样,CPU用的I7的,应该没问题,还要插什么配件才行啊, 有没有兄弟搞了这个板了, 整死人啊!!

网友A:
第一次听到说要接键盘才有公共点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到说要接键盘才有公共点电压的

那就给你上了一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给你上了一课了

没遇到之前当看笑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之前当看笑话了

不懂还不知道学的人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