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装显卡驱动 重启自动关机

楼主(2014-11-15):
手里有一台DELL N5010  不装显卡驱动能用。装了显卡驱动 进系统就自动关机
系统换了好几个了   驱动也下了几个  显卡也加焊过了
这显卡某宝比较贵 不敢轻易尝试 求助一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就换个新显卡吧

网友:
把BIOS刷成老版本,找一下最老的显卡的驱动看看

网友:
先看看显卡供电正常不,不行把显卡拔下来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