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2液晶电视

楼主(2014-11-15):
电视三无卸开电视发现高压一体电源板(板号:200-030-IPOS42V5-S1H)开关管坏一个帖面三级管坏一个稳压二极管坏.因无元器件.买了一块新电源板上上(板号:200-031-IPOS42V5-S1H)发现开机几秒钟能点亮屏但屏左边亮右边不亮.几秒钟后电源板指示灯闪动自保.因本人是电视修理的爱好者又是自家电视.今发帖希望各位老师及专家能够给予指点问题出在哪应该怎样修.我这里真诚敢谢各位老师指教学生.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除电源板外的另外一块板)的IC有短路的地方,导致一边亮一边不亮,你换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
能说的再巨体点么?/

网友:
你所说的左边亮右边不亮.是指左、右亮度不一致,还是右边黑屏。

网友:
按花屏修,也可能是灯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