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笔记本掉电问题

楼主(2014-11-15):
IBM  T60笔记本,待机0.020,按开机键电流从0.020掉到0.005是哪里的问题?请您赐教。
最好是直接点告诉我换哪里,客户叫报价,不想拆开检测,IBM忒费事

承蒙二楼师兄关照,换3V5V滤波电容,成功修复。多谢,祝开心快乐!

补充内容 (2014-11-16 15:52):
这楼序怎么乱了?是三楼哦。

网友:
拆开测试 3V5V

网友:
3v5v 滤波电容

网友:
3B 、5B电压没起来吧。。

网友:
只有拆开再好判断问题,万一进水呢

网友:
  查 有没保护    缺电压

网友:
可以报价  电路问题

网友A:
高手在此啊,换了就好了

网友:
通病了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此啊,换了就好了

是不是该给我加点下载分

网友:
很缺分啊  哥们

网友:
3 5V后面的电容是容易坏啊!

网友:
0.020一看就是待机偏高    那就肯定待机有短路呗   首要就滤波电容啦

网友:
嗯嗯,很少修IBM,都忘了哦。多谢关照。

网友:
t61一般不开机 都是进水

网友:
纯粹的经验,不胜感激

网友:
换电容之前有看过波形吗

网友:
3V5V电容,这个机的通病。

网友:
嗯,像IBM这个系列的机器一般都是换电容好的,属通病系列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
IBM的T系列都有这个通病,特别是3V的滤波电容。我告诉你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用风枪加热一下滤波电容,然后在开机。如果亮了说明是滤波电容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不过电容完全坏掉了的话那就用这个方法行不通了。必须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也碰到过,3V5V带不起负载

网友: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