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又一简单维修

楼主(2014-11-15):
品牌:联想
型号:Y460
板号:KL2A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
客户:外地同行寄修
维修过程:待机芯片动过,3VPCU短路,断开电感,前后极都有短路,果断拆掉上下管,测量下管损坏,再打电感对地阻值为32欧姆,后极有短路,加电烧EC微热,换掉,接上电源,不过保护隔离,经测量充放电芯片损坏,更换后待机电压时有时无,用示波器打电感波形不对,果断换掉后极滤波电容。不触发,测量EC条件,供电,复位,满足,测量EC ROM,PIN1波形不正常,拆下刷写,可是识别不到芯片,换芯片刷写程序后,还是不触发,经测量南桥没有返回S3#,S4#,果断换HM55,BGA后接上电源,待机正常,按开机键,不触发,晕菜!短接开机OK亮机,开机压条连线有问题,更换后此机修复。
下面补上波形:(PS:图一、3VPCU不正常波形,图二、是换掉EC ROM芯片和重新刷写后正常波形)

大神们请给俺加点分分吧!

网友A:
有示波器看起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看起就是好,,

那你也不给加分!

网友B:
南桥不回返S4 S3 信号会造成不触发的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不回返S4 S3 信号会造成不触发的故障吗

EC能发出开启信号给HM55,南桥不返回,电流无变化!

网友:
这个是高手讨论的问题

网友:
板子上的主要芯片都换了两个了,你这也叫简单维修啊,波波打得不错

网友:
楼主很厉害   很清晰

网友:
看得出楼主是高手,轻描淡写间花了挺多时间的

网友:
大哥,这还叫简单维修吗?桥你都干了

网友:
给力,在我这都算大修了,两个小时不一定能拿下来

网友:
一台机器这么多问题呀!!!

网友:
这机器要多收点银子!换了这么多的东西!楼主说 的开机压条连线发个图片瞅瞅呗!

网友C:
看你这波波挥舞的,真想入手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波波挥舞的,真想入手一台

我买的二手的普源DS1102E 1000大洋!

网友:
干净利索,能达到你这个水平该多好呀,七个问题都被你轻轻解决了。赞一个/。

网友D:
修理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E:
给分了 多发点这样的贴 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南桥不回返S4 S3 信号会造成不触发的故障吗

这种情况通常现象是触发指示灯亮,电流没变化,S3 S4没出来

网友G:
南桥 没返回  S3   S4  就直接干桥了吗  还是查了条件后  才干的   直接干的话 会不会有点冲动了呢    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南桥 没返回  S3   S4  就直接干桥了吗  还是查了条件后  才干的   直接干的话 会不会有点冲动了呢    哈

别的条件肯定的查啊,只是这俩个信号比较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分了 多发点这样的贴 呵呵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理了多长时间啊

一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别的条件肯定的查啊,只是这俩个信号比较重要。

我说的意思是   南桥本身的待机条件要是不正常的话  也不会出 S3  S4   南桥本身的条件你查了吗  是这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通常现象是触发指示灯亮,电流没变化,S3 S4没出来

这个没注意!

网友:
开机亚条线是什么

网友:
兄弟强大 。。看看简单,,,,估计我是修不出来的的

网友:
示波器真是个好东西,我也准备买一台来使使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还是很多的啊!楼主厉害!

网友I:
不换H55,加焊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换H55,加焊不知道可不可以

不清楚,我喜欢换,桥也不贵!

网友:
这还简单啊,都坏了那么多地方啊……

网友J:
最开始不会就是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开始不会就是开关的问题吧

二修机器,3.3V都短路 还能是开关问题!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清楚,我喜欢换,桥也不贵!

在那里买的,可靠吗

网友:
板子上的主要芯片都换了两个了,你这也叫简单维修啊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2022-01-06):
一看3V待机短路就猜到是EC和南桥损坏。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坏甘多,不简单了

网友:
据我经验待机3V短路,EC和南桥不保。

网友:
整个待机电路修了一大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