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e1920nw维修

楼主(2014-11-15):
接到一台三星e1920nw显示器,开始不通电,维修后通电了,各项电压都正常,但是却还是无法开机

网友:
刷下 MUC试试

三星 EX1920NW -25X40BVS1G-77C2.rar

网友:
感谢楼上。谢谢了

网友:
其实三星的有时不 用重写程序........我已经搞过好几台了

网友:
都是一个目的 修好 收钱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先检查下按键开关有没有漏电的,再驱动板了。

网友:
一般都是刷程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