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不触发拆下CMOS电池可以上电

楼主(2014-11-15):
宏基4752不触发.拆掉CMOS电池可以显示
接到主板马上通电待机为.00.1正常.按下开关没反应.放下电试试看结果还真的是显示.心里暗喜以为钓到死鱼.马上把电池扣回去结果故障还是一样.唉悲剧.马上在论坛下载个图纸.
第一步维修.量一下.3.3V 5V正常.主板所有电感都很正常.心里想拆下CMOS电池能开机应该应该不是缺电压.缺的应该是信号。
开关脚.EC与南桥各方面反馈信号都是很正常.(RSMRST#_KBC . PM_PWRBTN#、PM_SLP_S4#.PM_SLP_S3#.这些都有.3.3V)
过了一个钟心里还有几个信号没查ACIN. LID_CLOSE#.ACIN正常. LID_CLOSE#为低电平马上往回查LID-CLOSE# .这边有电压.那就证明主板短线了.搞定250维修费到手

网友:
CMOS电路问题吧

网友:
竟然是这个信号的问题,我以为要换南桥呢

网友:
楼主顺便把图纸也传上呗!!!

网友:
以为是南桥或外围电路问题呢,LZ那收费可以啊

网友A:
按此案例推测如果不安CMOS电池,那么休眠是不是不起作用了。楼主应该试一下!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此案例推测如果不安CMOS电池,那么休眠是不是不起作用了。楼主应该试一下!谢了。

楼主去掉CMOS电池 可以上电亮机  是因为去掉CMOS电池后  触发就不受EC控制了   南桥自己直接上电了   装回CMOS电池后不能触发  是因为 触发又受EC控制了  但是LID信号是一直有效的  所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所以不能触发   通常在维修的时候  因有些机子的开关板不好拆 或拆着麻烦  也可以拿掉CMOS电池来维修  因为CMOS电池不在主板上   通电主板就会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去掉CMOS电池 可以上电亮机  是因为去掉CMOS电池后  触发就不受EC控制了   南桥自己直接上电了   装 ...

谢谢教诲!

网友:
重点查一下RTC电路有没有漏电吧,或者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去掉CMOS电池 可以上电亮机  是因为去掉CMOS电池后  触发就不受EC控制了   南桥自己直接上电了   装 ...

并不是每一款机器都可以去电池自动开机的,所以说维修的时候去掉电池试触发的说法有些牵强。不过,电池不存在,上电时序确实是改变了,但不是每台机都这样。可以继续探讨

网友:
竟然是LID

网友:
上次也遇见过

网友:
LID这个信号的确会引起很多故障,特别是在触发这一块,还有掉电。

网友:
我前几天修的一个宏基的也是LID信号导致的拔电池可以触发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器修很多

网友:
今天碰到个差不多的 这下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