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4C 不工作 有图 求助

楼主(2014-11-15):
N4010 进水机器  加电0。5-0.6 跳变, 无CPU 工作,测量后发现无1.05PCH 电压 。就是RT8204C 不工作 别的都不缺电压 ,仔细观察 R113 腐蚀  焕之  TON脚电压1.8V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VDD VDDP 都有5v 输入 EN开机也有3.3v 6 7 脚也有输出 控制PQ21导通 8脚 12脚 就是无波   芯片换全新的了。。 上下管也换了。BST 连接的电容也换了。 没有思路了 。。。。 请问TON脚正常是多少电压呢。。 1.8v 会不会偏低呢 。

DELL N4010独立显卡 UM8B.pdf

网友:
仔细观察 R113 腐蚀周围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A:
ton的电压不对,应该是19v的

网友:
ton 是个调节电压吧,不一定是19v,反馈啥的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n的电压不对,应该是19v的

我找了个小点的电阻 TON 19v 了    还是不输出  真郁闷了 。。

网友:
len 有电压?    你可以下个这个芯片的图纸 看下引脚说明 !

网友:
看下后级是否有短路呢

网友:
BST有5V吗?BST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个小点的电阻 TON 19v 了    还是不输出  真郁闷了 。。

阻值正常吗,芯片条件正常就换芯片

网友C:
这个RT8204有没有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RT8204有没有代换

没有啊, 找的买的全新的    跟8208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

网友:
TON脚电压1.8V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RT8204有没有代换

今天也遇到一台联想Y460触发掉电,经查是VTT1.05V的PG信号没有,导致CPU供电无开启信号而掉电,询问一下淘宝卖家,说6H=,FR=都可以代,试了一下用FR=代换后果然开机不掉了,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