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断电

楼主(2014-11-15):
东芝L630断电  通电开机电流0.34就断电了  bios写了  还是不行   是集成主板的  兄弟们修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如果你们知道是什么问题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待机多少?如果待机是0.34的话是短路啊

网友:
估计是不出CPU供电,或者CPU供电异常,把CPU芯片换了试试看看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NEC电容呢

网友:
这个电压好像没有出全吧,量一下看哪些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最好查查后续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经验,这电流连CPU供电都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