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3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4-11-15):
此板可以开机可以正常进PE,就是不能装系统 ,GHOST完成后开机显示一个J,就不动了,有时可以安装,但重启后又显示一个J,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故障锁定在主板上,其它部分都没问题

网友:
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重装!多试几次!!

网友:
华硕就是个奇葩...

网友A:
这个不是主板的问题  ,是硬盘的问题,我搞硬盘很长时间 了额!!!用DM10分区,之后安装纯净版系统就好了!!!下次做Ghost也会好的!!!!楼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主板的问题  ,是硬盘的问题,我搞硬盘很长时间 了额!!!用DM10分区,之后安装纯净版系统就好了 ...

我也怀疑是硬盘问题,我遇到一个硬盘,重新GHOST都不行,最后重新分区才搞定。

网友:
硬盘分区没分好

网友:
重建分区表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重新给硬盘分区,使用全新安装系统,基本可以搞定

网友:
换过全新的硬盘,还是这样,不要怀疑我装系统的能力

网友:
这个事情遇到过    重新分区是可以的啊

网友:
分区表有毛病

网友:
这个还真的是硬盘的问题,,,我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个,隔壁店面装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叫我去看看,无论怎么分区,重新格式化整个硬盘,GHOST完一样出现J,,,最后我解决了,,,,,

网友:
换个系统,提示J一般是分区或系统没装好

网友:
上图看一下,或换个安装版的看看

网友:
换了盘有时可以进系统,有时开机还是显示J,最后换板了,个人觉得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进入PE,用里面的引导修复一下C盘就可以了,百试百灵

网友:
也遇到一会 重新分区后系统装起了   一个月后又出问题了 还暗屏

网友:
任何情况都有

网友:
你用工具光盘进入DOS状态下,输入>fdisk/mbr命令即可

网友:
使用纯净安装版的肯定没问题,GHOST的话需要做两遍你试试

网友:
我这也有这么片主板 ,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今天换南桥OK 进系统测试没问题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低格一下,OK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唰一下主板的bios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