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60刷BIOS后关机不能断电

楼主(2014-11-15):
联想B560独显一台,原先是不触发,刷了一个BIOS后,能开机 ,能进系统,但关机时不能断电,重启也不亮,换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只能接着刷

网友:
重做个纯净的系统试试看,不行接着刷吧

网友:
找原厂维修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看准型号继续刷吧

网友:
之前碰到过,换南桥好了。

网友:
查查BIOs 供电。接地正常吗。

网友:
板号和版本号多少?

网友:
看来只有继续刷BIOS了。

网友:
BIOS   继续刷起

网友:
在淘宝买一个原厂的应该 可以

网友:
这个不用看,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谁有原厂BIOS啊  给一个

网友:
官网下bios刷的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事哦  感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