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DDR3内存复位不产生得原因讨论,大家都来说说,我把自己说说大家共享

楼主(2014-11-15):
我遇到过2次,内存无复位,
第一次因为内存的数据总线电压一个3.3,一个是1.5V,这个不是系统供电的3.3V二级供电直接过来的,我是把主板找3偏才找到他的供电上面原件是6脚双MOS管N够到,很小。最后修成功非常高兴
第二次是数据总线电压都是2.2V。这个事来至系统供电的3.3V二级供电,是二级供电的MOS管软击穿。
换了就修复,
总结我遇到不复位可以用测试卡测得,这个方便

网友:
Y450前天修BIOS不合会到0.8A+无内存复位

网友A:
只有2V算不算正常,,一直都没注意到这个电压

网友B:
没看懂楼主想说神马。。。。

网友C:
楼主说详细点。没有看明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实际中查才知道吧

网友:
没测试卡 都是点脚位测的

网友:
这个要看机器的吧,有的是CPU给的复位。不一定的

网友D:
你这是内存不过吧  内存复位是VREF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楼主想说神马。。。。

你看那个DDR3诊断卡上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2V算不算正常,,一直都没注意到这个电压

不正常,1.5V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详细点。没有看明白

你什么没看明白,说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内存不过吧  内存复位是VREF吧

内存复位1.5V   VREF只有0.75V两个不是一回事

网友E:
我有一条4G的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条4G的没搞定

什么没搞定,说具体点!!!!!!!!!!!!!!!!!!!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自己顶,各位大师们分享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
大家来分享下!!!!!!!!!!!!!!!!!!!

网友:
内春不工作,会有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