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G31T-LM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15):
精英G31T-LM维修一例

精英G31T-LM这主板以前在云南维修量很大,现在回老家安福,这主板倒是不多见了,
这是朋友露哥的板子,一定要想办法修好。。。。。。
上图:G31T-LM VER:1.0

主板故障:目测电容爆浆,5VDUAL USB滤波电容爆裂,开机复位灯常亮不跑码伴嘟嘟叫声,连绵不绝尖叫声犹如姑娘碰见流氓。

大致走一遍时序:内存供电(OK)

桥供电:(OK)

北桥核心供电:(OK)

总线供电:(OK)

cpu供电:(OK)

时钟:(OK)

PCI-E复位:(少一半)

CPURST#:(少一半)

此机器根据以往维修经验:不跑码故障:CPU座子空焊,南桥坏。
分析:嘟嘟嘟乱叫肯定在U方面,至于复位少一半是U座或者北桥之间发出ADS#后,无法建立通讯导致。
上灯座发现D23不亮,加焊U座无果:

故障一样,上假负载打值发现一个地址线无穷大:

U座加焊过,可以暂时排除,北桥或者线路故障,此板有时候过孔都不通.....原因是U的底座问题。如何是好阿...看到这里大家都是很头痛的。好多维友碰到此通病都是纠结不已,找线相当费时费力。我的方法是把北桥取了,找到进北桥的线反推.

找到CPU线路:
北桥内的测试点:

G31的北桥焊点难数,偷懒大法:找华硕G31点位查找相当快.
主板上的测试点:

反推测试:

500多的阻抗,飞线接好:

阻值变OK了,灯座D23亮灯。
上电触发跑马OK,此板修复。
希望碰到D23不亮的就是这根线了,看官把分留下兑点东西用用,诊断卡都没了。。。。。。

网友A:
你这动不动就是飞线  整得兄弟们感觉压力大啊

网友B:
不急,慢慢来修主板,我最近看见三线品牌板子烦啊,  昂达,战神,七彩虹,铭瑄,DV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动不动就是飞线  整得兄弟们感觉压力大啊

也选择补线修复故障,不过时间耗费要久点。

网友C:
原来复位少一半是U座或者北桥之间发出ADS#后,无法建立通讯导致的!学了一招。

网友D:
真有耐心,这里PCI-E复位也同时是北桥管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有耐心,这里PCI-E复位也同时是北桥管理的吗?

应该是吧,没注意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复位少一半是U座或者北桥之间发出ADS#后,无法建立通讯导致的!学了一招。

ADS#这个信号也可以用示波器在CPU假负载对应测试点捕捉到。

网友E:
很厉害啊,拆了再装上去,这个要收多少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DS#这个信号也可以用示波器在CPU假负载对应测试点捕捉到。

关键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波形算是正常的呀。

网友F:
大哥啊,这是通病了,我以前遇到过很多,论坛里这种一大把的,而且很快会返修的,把散热器换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急,慢慢来修主板,我最近看见三线品牌板子烦啊,  昂达,战神,七彩虹,铭瑄,DVR

你又在修板了?

网友:
求G31T-LM VER:1.0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啊,这是通病了,我以前遇到过很多,论坛里这种一大把的,而且很快会返修的,把散热器换了才行

这个是个方法,也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动不动就是飞线  整得兄弟们感觉压力大啊

我这是在为你做准备

网友:
你的什么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波形算是正常的呀。

你送我个示波器我告诉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哥啊,这是通病了,我以前遇到过很多,论坛里这种一大把的,而且很快会返修的,把散热器换了才行

我知道是通病,但是这个断线位置与以往的不同,这样只要D23不亮  找这根线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厉害啊,拆了再装上去,这个要收多少钱啊?

很好的朋友的,几十块

网友H:
这个事通病  最麻烦的却是找不到线  找到线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事通病  最麻烦的却是找不到线  找到线无从下手

是的,故障知道,无从下手很纠结,其实后面我把所有的数据线跑出来了

网友:
开机后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是通病,但是这个断线位置与以往的不同,这样只要D23不亮  找这根线就秒杀了

是不同,但是这个板子喇叭一直响基本就是座子下面腐蚀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送我个示波器我告诉你

别这样啊!如果可行麻烦发个图片上来也行,拜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是通病,但是这个断线位置与以往的不同,这样只要D23不亮  找这根线就秒杀了

找这根线要拆掉桥本身才行,这样才能知道CPU假负载AD数据地址线阻值测试点与本身内相连测试点的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是通病,但是这个断线位置与以往的不同,这样只要D23不亮  找这根线就秒杀了

这里的D23就是地址线为无穷大的那个CPU假负载测试点吗?

网友:
这样的故障都能修好了,台屌了,,,我一般复位电压低  加焊南桥   很多都好了,有的复位灯一闪一闪,直接加焊南桥 一般都好。。。

网友:
你的意思还是座子虚汗了吗

网友:
找个带灯的座子就看到了很直观啊

网友:
这样修主板真是很牛

网友:
这板不值钱吧,没必要动大手术,不过楼主的技术很赞

网友:
很牛的技术赞一个

网友:
你说的‘’至于复位少一半是U座或者北桥之间发出ADS#后,无法建立通讯导致‘这句话  啥意思  一般来说ads#不得在cpu复位正常后才发出的?

网友:
学习了,,我修这主板一般都是加焊座子,不行再干北桥!!

网友:
楼主可以哦值得学习

网友:
好久不见,回去来家发展可好?技术有所提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波形算是正常的呀。

波形是下向的负尖锋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D23就是地址线为无穷大的那个CPU假负载测试点吗?

嗯。是的,在假负载上点  用灯座看可以清楚看到,我的手机拍灯座拍出来不亮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搞不好要白白搞掉一个桥

所以说这样的故障,维修起来费时费力,有可能还白忙了一场!一般行家还真不敢上手。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前几天搞个,加焊CPU座子OK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时钟差0.01也正常?不是差0.1吗?还有CPURST#这个测量点在哪?

CPURST#信号可以在对应假负载上或与北桥相连上拉电阻一端可以量到。

网友:
楼主谢谢分享值得学习这个板有通病吗

网友:
技术没的说。。好像台板收不起价格

网友:
跑线路跑得不错啊

网友:
修此类故障全靠经验啊,楼主不愧经常丰富,一般人修不好!

网友:
学习拉下次与主试试

网友:
cpu座虚焊是这款主板的通病

网友:
额,G31板子都费那么大的劲~~客户买一个二手没修过的G31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感觉有点复杂  现在的我这些看起来好累啊

网友:
通病啊经常修

网友:
楼主不简单阿,

网友:
我有个方法不需要拆北桥!

网友:
有时候还是经验起到了作用

网友(2014-12-30):
厉害,不知道上CPU量测脚座到北桥的信号线能否找出这条不良的线

网友(2015-09-17):
楼主 拆了北桥 找到断线 ,在装上  这种精神我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