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194wd宽屏液晶,接通电源屏幕交替出现4色

楼主(2014-11-15):
联想L194wd宽屏液晶,接通电源屏幕交替出现:4色横屏---灰屏----白屏。反复出现,接通信号后如故,求解!

网友:
遇到过,但是捷了VGA显示一切都正常,以为我给客户解释的就是屏保。。。呵呵呵,反正捷VGA能正常使用。。。

网友:
拍图片看看。。要不不好说

网友:
接VGA能正常就恢复下出厂 ,不正常查HSVS哦

网友A:
这一般是屏没有接收到信号前的自检症状,接通信号后不变则应查行,场,三基色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般是屏没有接收到信号前的自检症状,接通信号后不变则应查行,场,三基色信号正不正常。

故障解决, 是屏接口脱焊了一跟线,  屏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