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主板插上12v供电,可以正常开机,拔了12v供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好像有短路保护似的。机器被我卖了,忘记什么型号的了,是AM2的独立主板

网友:
主板的问题0.....

网友:
是不是主板设计了没收到CPU供电PG断电啊?

网友:
少见多怪,标题党

网友:
品牌机的主板吧

网友:
不知道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至少CPU供电那边需要12V

网友:
你这是什么逻辑?缺电板子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主板都是拔了12V的4P插头可以正常触发的,还真没遇见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机器都卖了还来问有意义吗

网友:
真不明白好好的机器拔掉那个干嘛,貌似短路不触发才去拔那个。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换块电源试一下

网友:
这不奇怪的啊!有些板子不上CPU还掉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