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联想IH61M 不跑码--没复位

楼主(2014-11-15):
维修利器,LPC诊断卡!迅维淘宝店!60元而已!支持很多板子。需要去问迅维淘宝店,我的也是那买滴!

型号IH61M  ,V星代工的的,7687 论坛有图纸

观察外观没什么问题,查了有待机供电就直接上电

上电发现没有复位,时钟正常!先打一下供电

内存1.5V

桥,1,0V

PLL供电.1.8V

VCCSA 0.9V

总线1.0V

CPU 1,1V

PCI-E时钟0.37V,应该是正常

复位为0V不正常, 6系列的时序的时序跟我们平时维修的英特尔差不多
直接查两个PG信号。

PWROK 3.3V上拉正常。转战到CPU供电的PG

是由一个Q3的管子而来的!
这里有测Q3 2脚的步骤我忘记照相了,测Q3的2脚为高电平

这个是测Q3的5脚, Q3的2脚高电平拉低了C极第6脚,可是5脚还是高电平,不正常!
没有料件可以更换,直接拆除Q3

复位起来了,直接跑码。

显示了。
图纸不上传,论坛有!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给点分!

 会员7868072元2022-12-18 21:24

网友A:
学习了,师兄,膜拜啊。看着LPC好屌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师兄,膜拜啊。看着LPC好屌的样子!

高大上的LPC哈哈

网友:
电路原理分析得很清晰,这个Q3内部其实就是两个NPN型三极管组合的电路,通过内部两个三极管自身的轮流导通和截止状态来控制VRMPG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B:
楼主所说的“PCI时钟0.37V,应该是正常”是不是PCI-E 的时钟啊?

网友C:
LPC是最大亮点!还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C是最大亮点!还没有呢!

迅维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PCI时钟0.37V,应该是正常”是不是PCI-E 的时钟啊?

0.37V是PCI -E槽的时钟电压,PCI槽时钟电压在1.6V左右才正常。

网友:
知道了,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0.37V是PCI -E槽的时钟电压,PCI槽时钟电压在1.6V左右才正常。

我也想这样想的,但楼主确实是说PCI呀,估计是写错了,还望楼主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这样想的,但楼主确实是说PCI呀,估计是写错了,还望楼主改正。

恩,PCIB16脚电压也是时钟测试点,估计楼主维修时候忽略了。

网友:
lpc卡用着怎么样

网友:
LPC诊断卡不错

网友E:
楼主加点分把,想兑换东西呢,LPC现在才60元,要入手就赶快把,很快就没货的

网友:
楼主加点分把,想兑换东西呢,LPC现在才60元,很不错呀,要是遇见挡代码的维修起来不会很费力!要入手就赶快把,很快就没货的

网友F:
LPC用着跟PCI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这样想的,但楼主确实是说PCI呀,估计是写错了,还望楼主改正。

这个板子好像没有PCI,看似只有一个PCI-E

网友:
唉,不懂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点分把,想兑换东西呢,LPC现在才60元,要入手就赶快把,很快就没货的

做广告的吧,LPC诊断卡是不错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新手以后省去很多时间

网友:
哈哈 不错 思路很明确 向您学习

网友:
呵呵,不错,要是能发点AMD芯片组的就更好了

网友G:
请问LZ  PLL是什么供电

网友: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LZ  PLL是什么供电

假负载上面的吗?那个是VDDA

网友(2015-01-12):
版主,在的话可以加我的QQ吗?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帮帮我。353872890Q

网友H:
救 救 我吧,,,,我查了四天了,没有LPC,跟你一样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帮帮我,回 我

网友:
思路很明确 向您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技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救 救 我吧,,,,我查了四天了,没有LPC,跟你一样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帮帮我,回 我

这个板子有图纸的啊

网友:
我基础不好,没怎么看懂。

网友:
此卡果然很好,等他降价我也去买一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有图纸的啊

修好了,,,跟你的问题一样,除了Q3就搞定了,,,大神,收徒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PCI时钟0.37V,应该是正常”是不是PCI-E 的时钟啊?

是的呢呵呵呵呵

网友:
这诊断卡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LPC用着跟PCI有什么不同吗?

用在没有PCI的板子上面。

网友:
VCCSA 是什么?

网友:
Lpc都有那些功能???我准备买一个

网友:
赞一个  给力啊

网友:
LPC以后肯定都要用到

网友:
技术好嘛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眼光独到,犀利 佩服

网友:
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牛掰的卡啊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也是这个问题  拆了Q3就没好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有两块主板  但是把Q3摘掉也好 换掉也好 都是跑55 不亮啊 就跑一步 连内存都没到呢,怎么回事啊,楼主可解?

网友:
这个的测试卡好用不啊,没用过!!!

网友(2015-02-11):
小6脚的芯片坏了吗。

网友:
没搞清楚  怎么PCI复位接到这边了

网友:
若5脚为高电平 那电压不就被拉低了吗?拆掉之后VRMPRGOOD是一直高电平 才能导通  没搞明白

网友:
看着楼主修的很轻松,自己修起来怎么无从下手呢?

网友:
Q3的管子是干嘛用的

网友:
学习了,师兄,膜拜啊。看着LPC好屌的样子

网友:
楼主,什么是7687论坛?

网友:
LPC诊断卡是不错的?应该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