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方正品牌机主板型号G41T-CM3

楼主(2014-11-15):
主板拿过来测试,发现没有复位。对于这种情况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测CPU有没有电压,结果证明了我的猜测,主板确实没有CPU电压。但是我用示波器测得时候发现场管上面有波形,但是波形很零散,振幅也不大 。我猜测芯片应该是好的,可能是芯片条件不够。于是着手测试,PUVCC(12V)---〉PVCC1(12V)——〉PVCC2(主板没接)-----〉PVCC3 (6V?),问题找到了,PVCC3 是通过一个2.2欧电阻接到,4PIN 12v电压上面的,只有6V于是测试2.2欧电阻发现阻值为6k多欧。找一个换上,装上CPU,开机发现瞬间掉电。 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猜到,肯定有一相供电的场管坏了。最终找到是相3的下管Q20坏掉拆除后,开机正常了!   在此写下来,算是本人做笔记用,应为也是本人第一次遇到这个电阻坏的,。。如果对您有用,希望能给点分,呵呵!
  下面我再上两张图

网友:
台式机主板么??

网友:
是的,台式机的主板

网友A:
只要供电管坏了我都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供电管坏了我都上下管一起换

真没必要,另外重点讲一下,Q20场管我只是去掉了,没有换

网友:
你确定去掉一组供电,进系统不会蓝屏不会死机,不会重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没必要,另外重点讲一下,Q20场管我只是去掉了,没有换

下管没有安装?这样干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管没有安装?这样干行吗?

可以,下面是双管, 以前经常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面是双管, 以前经常搞

噢!我还吃了一惊,以为只有上管没有下管呢!

网友D:
这个2.2欧电阻坏并不少见!Q20坏也应与这个电阻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2.2欧电阻坏并不少见!Q20坏也应与这个电阻有关。

2.2欧电阻在这里应该是压降保护作用连接芯片主供电引脚的,电阻阻值变大造成本身压降值也会变大。

网友:
去掉供电用起来不会出毛病吗??

网友:
感谢加分的兄弟姐妹,你们太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没必要,另外重点讲一下,Q20场管我只是去掉了,没有换

去掉了会影响功率输出的

网友:
精英的怎么用华硕的点位

网友:
怎么精英也有点位图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真没必要,另外重点讲一下,Q20场管我只是去掉了,没有换

上次遇到上管短,我也只换了上管,有次,拆了上管加电,下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遇到上管短,我也只换了上管,有次,拆了上管加电,下管烧

供电管有一定的风险,不能乱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