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5S SIM卡不可用

楼主(2014-11-15):
朋友搞了台iPhone5S 64版的
手机
,开机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插SIM卡识别不到,卡槽是好的,主板的问题就麻烦了!
手机

网友:
查查SIM卡供电脚吧。

网友:
SIM卡在位检测1. vcc供电是否正常?2. CLK时钟是否正常? 3. data数据信号是否正常? 4.reset复位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其他功能都正常,表明机器无大碍,应能小代价修好。

网友:
查SIM控制IC及外围电路

网友:
是无服务呢还是检测不到信号,这点要说清楚

网友:
请大神支支招

网友:
朋友有一部是无法检测到sim卡 以前是内置卡贴的现在拆掉了

网友:
确定是什么版本的机器,是否要卡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