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京东方的液晶屏是不是透光率不够好啊?

楼主(2014-11-15):
今天接到一款15寸联想显示器,屏幕很暗。以前修过很多该品牌显示器,大都是电源板坏灯管发红发暗。但是这次换灯管后发现并不比原来亮多少。查了一下是京东方的屏(HT150X02-100),以前的屏是上广电的,换灯管后明显很亮。是不是京东方的屏幕透光率不怎么样啊?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楼主怀疑过高压板吗

网友:
我见过4灯的京东方15液晶显示器

网友:
确定背面没有漏光吗?

网友:
别只怀疑屏,还有灯管呢!现在灯管质量也在走下坡路。

网友:
不是透光率不好..而是你的板子程序有问题..重新烧程序吧

网友:
高压板没事 不盖上屏幕 散光片很亮 盖上屏幕后变得很暗

网友:
程序有问题也会很暗的

网友:
搞明白了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我进入工厂模式调整了一下 比原来好多了

网友:
和屏应该没关系可能是你的板有问题吧

网友:
调整屏逻辑电路板的可调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