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点位图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其实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今天和各位讨论下
华硕的点位图文件一般都是压缩包,有的打开只有六个文件(也有七个的或者五个的),有的打开哗啦啦啦一大串
如果把多的删掉,只保留六个(七个或者五个)主要文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里面文件不能随便删除的

网友:
这问题问的好!试问如果把XP系统里的你认为不重要的文件删除了行不行?

网友:
绝对不可以,有的文本文档都是软件里的配置文件。再说你真的没必要这样做吧。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网友:
我想问的是你删除里面的文件是干什么用的,里面文件删除会导致打不开,没其他啥问题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你这个可以自己试试就清楚了,先备份文件,再操作

网友:
不能删,不要试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可以试试,反正没什么损失,与其让这样的问题纠结

网友:
我试过了,可以的,还有谁试过了

网友:
是可以用的点位图

网友:
楼主有点强迫症吧

网友:
楼主有点强迫症吧 S撒

xtwx -2 果然是跟随者

网友:
此文件比较小 留着有用 删除就失效了!

网友:
没试过去删除那些文件!

网友:
别折磨这些点位了。

网友:
有创意,可以试试,

网友:
你可以先备份然后尝试删除,有些文件真的可以删除。

网友:
不要乱搞,搞乱了是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