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11-15):
网上好多同行说时温控电路的问题,我这个也时不定时的掉电,有时一开机就掉电,有时开几个小时也不会掉电,我也学着把温控电路到RSMRST#之间的MOS管拆下了,试机发现,总是第一次开机时,要开两次,第一次总是要关一下机,第二次再进去以后就没有事了,试机一天也不会关机,第二天再开机,还是要开两次才成,这是怎么回事呀,有遇到我这样的情况吗,
还想问一句,像这种不定时掉电,主要查哪些方面呀,请教各位。

网友:
应该还是缺电压吧,运行大点数据试试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没处理好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