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个G470主板+B15 cpu, 还有别的G470配件

楼主(2014-11-15):
g470主板。 换了几个19V电容。 现在是开机进系统花屏。或者开机就花屏。 不想搞了

主板+CPU   一起300 包顺丰

QQ 155240766

还有A B C D 壳。一起80.  2G三代内存 90.

屏有划伤  100、  500G硬盘 150

网友:
此现象 貌似G470进水后遗症

网友:
不是进水的,拿过来是大短路, 换个了19V电容就这样了

网友A:
G470?电池适配器卖我吧80在给我带个无线网卡   圆通到付 QQ422677798      不卖帮顶帖   谢谢

网友:
改成集显用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70?电池适配器卖我吧80在给我带个无线网卡   圆通到付 QQ422677798      不卖帮顶帖   谢谢

只有电池了。  电源适配器人家没带过来

网友:
星哥 外壳 我要了 QQ 208789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电池了。  电源适配器人家没带过来

那就电池无线网卡   卖就联系我 谢谢

网友:
星哥出品,必属精品。星哥是个大好人,天上什么最亮,当属星星。

网友:
没图纸吗??按照图纸就很容易找到故障啊

网友:
测试可用。放心下

网友(2016-08-23):
主板进水不出CPU电压 断开24脚还是没用 不知道试95831问题还是南桥或者是断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