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在线等,技嘉P31主板跑码到内存C1就掉!

楼主(2014-11-15):
跑到C1掉了又重新跑到C1又掉,测供电都正常,大神们给个思路,在线求!

网友:
仔细检查下内存的各项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
干IO
PCIE 耦合电容
查查看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呗。先重插下内存  洗板水洗下槽子。。。

网友:
还是没过内存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系统总线   spd 等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可以试试刷bios

网友:
这个 问题   你吧上面的  那些条件都  坐了  可以打个南桥试试

网友:
不上内存试试,然后再查是不是供电缺少引起的掉电

网友:
把小12V给拿掉看掉不掉

网友:
掉电就安装主板保护思路修就行啦。教你招,触发后绿线和黑线短接,就是所谓的强项上电不让它掉电,然后在掉下来不跑马无复位的时候测个各大供电哪个掉啦,就修复好哪个供电就行啦、、、

网友:
内存总线阻值如何?电压如何?数据线,地址线对地阻值如何?如果没什么问题可以考虑下刷个BIOS。

网友:
这个是不过内存引起的掉电重启,重点检测内存电路

网友:
第一步换根条子试试!!不行再查工作条件!!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种技嘉现在的板 很多这样的  刷个BIOS   就好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不妨多换几个内存条试下..我以前碰过这种,各种这常..跑C1掉电的..换了几条内存才好.

网友:
看内存负载供电电压怎么样

网友:
拔了内存还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