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苹果 MP10E REV4.0

楼主(2014-11-15):
型号:D425假苹果
版号:MP10E rev4.0
故障:开机背景为绿色,进桌面图像模糊
   加焊了下D425还是一样。没有图纸,不咋搞,客户自己换过屏也是一样。有木有碰到这个机子的大神,指导下,或者给个图纸看看不?
谢谢啦。

网友A:
是不是排线的事啊,我修到类式的情况

网友B:
排线接触不良,慢慢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排线的事啊,我修到类式的情况

不知道啊。又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接触不良,慢慢查查

但是排线接口位置打开看过基本没有松动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啊。又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量。

山寨的那有图啊,摇一下看会有变化没,或是把转轴那地方的排线拆开看断线没

网友D:
接口的值打过了吗

网友E:
虚焊最多   按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口的值打过了吗

打过了。但是不知道那个是对的啊。这机子屏线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虚焊最多   按压试试

加焊过cpu了。状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