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键盘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4-11-15):
DELL M4010进BIOS里面键盘全能用,USB键盘也能用。但是到引导U盘启动或者硬盘启动的时候就全部失灵了,键盘不能用了,USB的键盘也是一样,换了EC,故障还没解决。加焊了南桥,刷过BIOS。还不行,求助。。。。。。。

补充内容 (2014-11-18 10:06):
板上就一个BIOS,刷过几次了,但是还是不行,给客户说要动南桥,人家说不修了,拿走了。没解决的机会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还是南桥和BIOS的问题

网友:
南桥BIOS   问题

网友A:
把触摸板拆下后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触摸板拆下后开机。

说的有理,应是外设冲突导致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触摸板拆下后开机。

是裸板测的。只查了键盘

网友:
一般都BIOS问题,你刷个bios吧

网友:
遇到一个同样的机器,插键盘用一会儿会断电,但是键盘能用。不插键盘就一切OK。最终用外置键盘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