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掉电,

楼主(2014-11-15):
联想E40,开机电流0。4到0。6就掉电没有待机电流,有时又能开机,待机是0。2   。放一个小时又一样掉电,是怎么回事呀,有经验的大师们!

网友A:
描述不清,是amd的吗?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
CPU模块有问题。需检查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是amd的吗?

是INTEL的,板号DAOGC5MB8F0  REV  F

网友:
掉电到没待机就是说保护隔离公共点都没了,先查保护隔离导通保护信号。。应该是和HWPG一起相与的。

网友:
没量好就掉了,CPU到0。6V。  掉电时,桥边的BIOS没有电压

网友:
看完感觉楼主不是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