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55成功维修

楼主(2014-11-15):
机子问题是通电一闪就灭 压U座就过 用BGA焊接试试吧

网友:
最后修好没啊,

网友:
这明显的积分贴

网友:
修好了 了 焊过之后 用了几天就不好了 用过半个多小时直接关机 再开 还是一闪就灭 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可能是半层断线了

网友:
可能加焊的时候热了一下,但没有融化锡球,焊盘还是接触不好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