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V580图纸

楼主(2014-11-15):
版号LA58 11273-1
联想

网友:
新图暂时没有 期待大牛上传

网友:
参考 或许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5089-1-1.html

网友:
现在是机子进水了 拆开看CPU供电IC附近有腐蚀清理后IC型号是51640 发先第37脚VBAT 19V没有电阻腐蚀断了 换个10K 有CPU电压了 现在电流1.0到0.90不动了 好像是不过显卡 BIOS刷了 会不会是CPU坏了现在手上没有这个CPU 不知道这么处理

网友(2017-08-08):
这个图纸 好像不好找呀

网友(2019-09-18):
谢谢,有图纸就好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