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开机暗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4-11-15):
今天早上刚开门,一个同行拿来一台ASUS X55C笔记本 说是开机暗屏,外接显示器正常,3两下把机器拆开看看屏接口,明显的腐蚀过了,把屏接口清理了下,测试屏供电19V 3.3 V正常,能看到暗屏的图像,把屏幕拆开用好的屏代换上去还是暗屏,大概排除的屏幕的问题,通电测试屏接口电路的关键电压3,3V  19V都有,测试到BL_EN 时电压为0  PWM有3.3V 我们知道显视屏要点亮 BL_EN脚位必须要有( 高电平) 的开启信号,3.3v,把PWM和BL_EN短路。开机OK 最后附上BIOS

ASUS X550C.rar

3.58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然后呢?哥哥。

网友:
不行强行 拉亮, 不过八成屏背光升压挂了吧

网友:
     哥哥我  看着修的   若是没挂呢?

网友:
思路决定一切,有思路知道该查哪里就好修

网友A:
你这强来可不行,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小心返修哦,,,

网友:
最先试过 屏保险直接飞线  但是不行  只好出此下策     测试几个小时了  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强来可不行,估计用不了多久

最先试过 屏保险直接飞线  但是不行  只好出此下策     测试几个小时了  一切正常。

网友:
虽说故障简单,但是没有几个能想到这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先试过 屏保险直接飞线  但是不行  只好出此下策     测试几个小时了  一切正常。

几个小时能管什么用,保修至少一个月,强来的估计用不了一个月会出问题

网友:
至少该查查 BL_EN 问题

网友C:
我遇到过索尼的本子 也是EN没开启 他不叫EN较深我忘啦 直接短接VCC电压好啦

网友C:
还有你这样短接 会有白屏的瞬间的 这是新号不同不造成的 呵呵

网友:
我的是背光开启有平供电拉低

网友D:
这个程序是什么版本的啊,烦写清楚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个小时能管什么用,保修至少一个月,强来的估计用不了一个月会出问题

       那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虚心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是什么版本的啊,烦写清楚些

根据   笔记本型号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索尼的本子 也是EN没开启 他不叫EN较深我忘啦 直接短接VCC电压好啦

   这是华硕的本本   “老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硕的本本   “老大”

华硕的电路不一样吗 电路 呵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这样短接 会有白屏的瞬间的 这是新号不同不造成的 呵呵

开机不会白屏,为什么呢?想想时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虚心请教一下!

查一下为什么没有背光开启信号,我记得这个板子现在已经有点位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不会白屏,为什么呢?想想时序吧

也许你的跟我的不一样吧 我的这两个信号开机亮机会有白屏的一瞬间 ADJ和EN连在一块不会白屏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电路不一样吗 电路 呵呵呵

  哦哦    我以为你看成是  索尼的帖子了呢!    嘿嘿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就会返修?请求教!

网友:
BL_EN应是显卡发出来的通过MOS管开启背光。

网友:
我多数时候也是这样子修,没办法,有时候客户要求快修,修慢了还说你技术不行,所以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哈哈

网友:
楼主EC坏了吧

网友:
好一招霸王硬上弓

网友:
既然是屏线断了就应换个,不应这样处理,会返修的。另这BL_EN 应是EC控制的。

网友:
说得有点模糊,不是很理解。

网友:
应该找到真正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为什么没有背光开启信号,我记得这个板子现在已经有点位图了

     不关背光的事   进水机  板已经腐蚀坏了的     目前只有那个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    我以为你看成是  索尼的帖子了呢!    嘿嘿

呵呵 你写的贴子 就是分享和讨论的 修得不错哦 会成位高手的 呵呵

网友:
我经常这样拉,没事的,拉了无数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 你写的贴子 就是分享和讨论的 修得不错哦 会成位高手的 呵呵

不是我修的   是楼主    不过我在旁边看的!

网友:
把PWM和BL_EN短路?应该 是短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修的   是楼主    不过我在旁边看的!

呵呵 我以为你是楼主了呢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关背光的事 进水机 板已经腐蚀坏了的 目前只有那个方法!
那好吧,最后只能祝你好运,能撑过保修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