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没有5vsb电压

楼主(2014-11-15):
电源没有待机电压不能启动 测量到817光耦3.4脚只有1.86电压 电压应该偏低 请老师傅经验告诉我 什么硬件把光耦3.4脚电压拉低?

网友:
817的3,4脚有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有起振输出,但其输出电路有问题,或是整流管故障或是整
流滤波电容容量变小。

网友:
整流管激穿了

网友:
先换个光耦再说吧,排除本身原因再找其它原因。

网友:
重点查稳压反馈电路!

网友:
整流管激穿重点查稳压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