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求助KLV-40F300A色彩淡,想问下是哪个板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图片发不了,看下面的连接能用么
求助

网友:
上不了,我放相册里面了,麻烦师父们帮看看

网友:
色彩淡,屏幕过亮吗?对比度弱吗?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驱动板不良,屏逻辑板各供电异常都能引起彩色淡。还有屏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亮度调节,变化怎么样???,,拿手电光照一个近照一个部分,和其它没照到的部分亮度对比下

网友:
灯管亮度,或屏幕分光层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