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进水本,换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11-15):
早现收到一个东芝进水本,屏幕进水,触控板和键盘都不能用,可以进系统.解决办法:换屏,换键盘,触控板不用,让客户用鼠标.等了两天,货一到就开工.结果键盘换了之后进系统死活不能用,进PE也不行.唯独在DOS下能用,这个东东好神奇,难道是驱动问题,先装系统,再刷BIOS.一样一样来,最让人头疼的是为何在DOS工具箱下管用,又不是驱动问题,系统也排除了,问题在哪了,查图纸量阻值这些一个都不能落。跳过这些修东东,又遇到这一类问题,肯定是要进死胡同的,由于键盘和触控板走的GPIO线路,在DOS下EC是不加载触控板的,所以键盘管用,在PE下EC加载了触控板,检测到触控板有问题,就关闭了GPIO脚,这样就说的通了,果断拆掉触控板的连接线,问题解决。走了不少弯路,其实一早拆掉这根坏线。早就好了,

网友:
这么叼,这个还真没遇到过,换触摸板就好了吗

网友:
这也算是教训呀,以后注意就是了!

网友:
这也属于外设故障,但奇怪的是还能进系统?

网友:
学习了,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就是说触控板的线有问题?

网友:
感谢层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