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法

楼主(2014-11-15):
为什么希捷的硬盘分不了区,重做系统还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就是对硬盘做不了任何更改。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用分区软件里的“数据清除”工具把整个硬盘清理一遍。

网友A:
该硬盘应是品牌机上的吧?内部有保护程序防止修改硬盘参数的。只有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硬盘应是品牌机上的吧?内部有保护程序防止修改硬盘参数的。只有全格。

最近几年的都没有这种措施了,磁头写功能挂 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