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B75M掉电,重启

楼主(2014-11-15):
如题,跑码跑了一半就掉电了,然后自动重启,复位灯亮了,不跑码,然后反复掉电,上电
bios对换过了,晶振也换过了,还是这样,求助啊

网友A:
量量各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量各处电压是否正常

电压正常,不过我感觉还是晶振这部分出问题了,我把表针放在晶振附近一个三极管,马上不重启了,放开就正常启动,也不会没复位了,然后掉电,2个三极管都换了,谐振电容,电阻,什么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这个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下北桥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下北桥呗。。。

单桥的呢,!!!!!!!!!!!!!!!

网友:
技嘉双BIOS问题,以前碰到过,解决方法,开机时指示灯亮然后又灭掉,这时按住开/关机键不放直到完全关机,然后按住重启键开机,这时能进入BIOS恢复,基本解决,如果还不行就在按住开/关机键时间等长点,然后重复下一步。就能启动BIOS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不过我感觉还是晶振这部分出问题了,我把表针放在晶振附近一个三极管,马上不重启了,放开就正 ...

找一下图纸看能不能找到,如果有图纸的话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桥的呢,!!!!!!!!!!!!!!!

如果拔掉cpu供电,不重启,那看图纸查内存和cpu之间的信号线

网友:
BIOS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现象,先刷BIOS

网友:
看主板灰尘多不多,多的话,清理掉,估计是某个小电阻坏了,要有图纸慢慢量